APM飞控的四轴首次调试3号桨不转求原因

楼主(2016-01-31):
前段时间买了些F450的四轴零件,这两天自己组装。APM2.8的飞控。组装完成,调试完成,解锁,在自稳状态下,只有3号桨不转,但是3号桨轻微抖动,其他桨均正常转动,速度也差不多。为了排除电机原因,我还把1号桨上可以正常工作的电机换到3号,通电,解锁后仍然不转。然后我把1/2/4号在apm上的output上的端口都拔掉,就留下3号端口还连接在apm的output上,仍然轻微抖动,但是不转。最后在MP初始调试中检查failsafe状态下,servo/motor output的4个输出。在解锁后,自稳状态下,加大油门,1,2,4的输出量均差不多,唯独3号输出量要比其他低很多。请问大神,是电调的故障原因么?

网友:
检查供电线路

网友A:
在校准一次试试交换看看电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一次试试交换看看电调测试

意思是换电调?主要电调已经焊在上面了。

楼主:
电调虚焊可能导致以上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换电调?主要电调已经焊在上面了。

嗯还是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B:
轻微抖动基本可以确定是缺相所致,检查3号电机的所有连线,建议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微抖动基本可以确定是缺相所致,检查3号电机的所有连线,建议重新焊接。 ...

如果怀疑电调,换其它电调到这个位置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确认你固件没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微抖动基本可以确定是缺相所致,检查3号电机的所有连线,建议重新焊接。 ...

好,我试试。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你固件没耍错?

没刷错,不然端口换了,还是这个3号不转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更换一个电调的位置试试

网友:
检查四个通道输出,再重新做一次校准

网友:
路过帮忙顶贴拿币

网友:
看看电调接线是不是焊接好了。。。有没有松脱

网友:
有时离地就好了,楼主可以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

网友D:
恢复默认,重新校准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默认,重新校准及设置

谢谢泡泡老师指教,已经找到问题了。最开始确认是3号的电调有故障,然后今天又买了个新的,结果换了以后还是有问题。无奈之下又拔了换到了之前以为有故障的电调,重新焊接,没想到就一切都ok了。初步估计是板子里接电调的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关心哈,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最开始确认是3号的电调有故障,然后今天又买了个新的,结果换了以后还是有问题。无奈之下又拔了换到了之前以为有故障的电调,重新焊接,没想到就一切都ok了。初步估计是板子里接电调的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心哈,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最开始确认是3号的电调有故障,然后今天又买了个新的,结果换了以 ...

嗯解决了就好我也从中学习了

网友:
嗯解决了就好我也从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