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回来的APM2.8飞控装机问题

楼主(2016-01-31):
新买回来的APM2.8飞控到手后是先校准再组装,还是全部组装好了才校准呢?

网友:
我是先调试一下看看飞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装机重新校准加速度

网友:
水平校准(就是加速度校准)先做,别的可以装好了校准。

因为水平校准最好放在水平的桌面上,六个面都是水平状态校准。装好了校准,你不可能做到六个面都是水平状态。

如果你没有无线数传,也是先校准罗盘再装机。否则机器连着USB,校准罗盘你会发狂。

网友:
调了再装机                                              。

网友:
先接线 上电 看看apm是否能和地面站连接
然后校准加速度
地面站看是否有反应
若没数传只有usb,然后确定 控方向,再校准陀螺仪
若有数传,装机在校准陀螺仪

网友:
先调试看看有木有问题,再装!

网友:
路过帮忙顶贴拿币

网友:
加速计应该装机后校吧,万一校准后,机架不平,就白校了

网友:
先检查飞控是不是好的,确定没问题了,把飞控装上,装的时候仔细些,再调加速度哥罗盘。。个人觉得顺序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行

网友:
我就是连着电脑校罗盘的,现在刷机都懒得刷了,校罗盘真的要发疯了!

网友:
新手课堂。APM2.8的使用方法,新编APM2.5、2.6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165-1-1.html

网友:
嗯我看看怎么弄得最近在研究PIX

网友:
上机校准

网友:
我是先校准再组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