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9000 设置TV模式 显示器没有信号

楼主(2016-01-31):
山狗SJ9000 设置TV模式 显示器没有信号

网友A:
AV线的问题吧,是不是不配套。

网友:
AV线的问题吧,是不是不配套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AV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线的问题吧,是不是不配套。

炮神老师,最佳答案

网友C:
和视频制式有没关系,ptc和nt啥忘了,换换试试,还有就是老师说的av线,负极也要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线的问题吧,是不是不配套。

不是av线的问题,我之前都是可以实时图传的,只是这次不小心把OSD连接相机视频黄线与电源红色正极接上了之后就没有图像显示,但是相机除了无法切换到TV模式,其他的录像功能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AV线

不是av线的问题,我之前都是可以实时图传的,只是这次不小心把OSD连接相机视频黄线与电源红色正极接上了之后就没有图像显示,但是相机除了无法切换到TV模式,其他的录像功能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视频制式有没关系,ptc和nt啥忘了,换换试试,还有就是老师说的av线,负极也要接着

不是av线的问题,我之前都是可以实时图传的,只是这次不小心把OSD连接相机视频黄线与电源红色正极接上了之后就没有图像显示,但是相机除了无法切换到TV模式,其他的录像功能都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烧坏了相里面的摸个元器件

网友(2016-04-10):
和我的一个SJ4000一样的,不过我是用高清线转AV没有成功,然后就没有AV输出了,可能是插高清线时把里面的某个元件烧了,现在就只能盲拍了

网友(2016-05-18):
估记是输出插座让你插坏了,我也遇到过插插头时不小时用力大了点,座子开焊,你可试下USB,充电这些功能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就是座子脱焊,

网友(2016-09-18):
usb接线不对。参见我的帖子,自制sj4000视频输出接线。

网友(2016-11-27):
有可能相机的TV输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