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ck解锁后出现initialising apm,电机转动后就会消失

楼主(2016-02-01):
如题,我设置的解锁电机怠速,解锁后3秒左右initialising apm就消失了,但加锁再解锁又会出现,我初始化两次pixhack了,还是一样,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求解答。这个pixhack我用了不到一周,我的第5轴电调插第5输出通道死活不转,只会滴滴响,但是和第1轴输出1通道换了以后一切正常,飞行中也OK,真是奇了怪了,校准电调时也很诡异,油门最大第二次上电后,解锁,其他5轴都正常,还在响着提示音,就这个第五通道电机会高速转,我这个pixhack买的是真带劲

网友A:
初始化这个正常吧,我4块不同牌的pix在3.3都会有这个提示,电机的问题按说不应该,可以校准次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B:
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了,天气冷电池放电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了,天气冷电池放电不够

这个倒没有,我只设置的失控保护,电压过低保护没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有,我只设置的失控保护,电压过低保护没启用

哦,我之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这个正常吧,我4块不同牌的pix在3.3都会有这个提示,电机的问题按说不应该,可以校准次电调油门行程

看来PIX3.3.1版本提示初始化APM是通病,谢谢,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