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蟻相機WIFI遙控

楼主(2016-02-01):
各位前輩好.

   小蟻相機也有 WIFI Protocol 了,利用寫過 GOPRO 的架構改了一下,第一版已經完成,
分享給想遙控的朋友們.

小蟻相機遙控

1.相機設定:

ssid:Xiaomi
password:"A12345678b

2.連接說明:

先將小蟻相機開機並啟動Wifi(可設定開機自動啟動 Wifi ),Esp8266 連接相機後,
會讓小蟻相機長嗶一聲,表示連線完成即可進行操作。

3.功能說明:
使用三段開關,中間為無動作區..往上扳一次錄影,再扳一次停止錄影。
往下扳拍照,如不扳回會一直拍...不想拍就回中停止拍照..

4.使用警語

由於ESP8226 也是2.4G頻段,雖不會干擾,但建議在433環境中使用比較安全。

硬體連線請參考:http://www.rctw.net/thread-378218-1-1.html

遙控影片請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Wwd7vfLTY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MjU0MzIzMg==.html

檔案下載:http://pan.baidu.com/s/1mhnejoO#path=%252Fremote_control%252F%25E5%25B0%258F%25E8%259F%25BB

參考協議資料:http://copter.sovgvd.info/a/Xiaomi-Yi-protocol-remote-control

网友:
这个相机多少钱

网友:
顶 字数叔叔申诉

网友:
好资料,以后考虑入小蚁!

网友:
有意思。顶一个

网友:
不错,楼主再辛苦点,发点相关图片,越具体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 看看 这个模块 好不好用?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1998025129.3.ZO ...

如果只要遙控小蟻,不用這個..除非你要開發物聯網眾多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要遙控小蟻,不用這個..除非你要開發物聯網眾多功能吧...

我看你用的白色转接板上面也没有3.3v的供电⋯⋯ 所以我想 这个一体版 可以比较省力了

楼主:
這底板有帶3.3 降壓的..可以 by pass 或者使用.這樣比較方便.

网友B:
需要3.3V单独供电?? 舵机线怎么接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3.3V单独供电?? 舵机线怎么接啊,请指教

買有帶底板降壓3.3的比較方便,舵機線接 Gpio12.

网友(2016-03-09):
无人机上项目,有一个方案那边说要用wifi 5.8G的频段,我这边最开始用的是铜管天线+MCX座子,高频过6G。
测试了一段时间,客户说要改成内置的,不要外置的。
我就推荐了PCB板 双频2.4G+5.8G,测试也还可以,客户就试用了2K左右的货。
这次再问那个项目时,客户说要升级了,内部结构有限和生产自动化提升,
就推荐了两款 莱闻电子 E255和E289两款贴片天线,一个是GPS+WIFI2.4G ;一个是WIFI 2.4G+5,8G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你提到的led是用在哪呢。是否你把底板中间的电阻换成了led?

楼主:
1.LED 本來是用來判斷有沒跟相機連接成功. 小蟻可以不用接...聽聲音就好..連接成功會長嗶一聲表示成功了..
2.底板的電阻原先設計是給 3.3 還是 5V 的樣子...要搞清楚作用喔..不然會燒掉 ESP8226的.

网友:
这个LED具体是连接在哪个地方呢?

网友: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我的主题奖励:本周 主题奖励已领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烧入了GOPRO的固件,可是拨动三段开关,gopro并没有任何反应。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咨询吗

网友(2016-06-19):
顶楼主,顺便问问,楼主有没有研究小米的蓝牙协议,感觉用蓝牙遥控更加方便,功耗也低

网友(2016-11-20):
丁页        丁页          丁页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