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超声波模块测距

楼主(2016-02-01):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float cm;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
void ult()
{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低高低电平发一个短时间脉冲去TrigPin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cm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
cm = (int(cm * 100.0)) / 100.0; //保留两位小数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ult();
}

楼主:
超声波模块接引脚2,3和vcc,gnd

网友A:
楼主你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出现这个: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出现这个: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

烧写的时候把串口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什么问题?

网友C:
算距离的,楼主有个旋转传感器,得出房间轮廓的那个程序你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距离的,楼主有个旋转传感器,得出房间轮廓的那个程序你又不

没玩过旋转传感器

网友:
这么6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写的时候把串口拔了

就是说所有的USB端口都拔掉只剩下关于烧写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所有的USB端口都拔掉只剩下关于烧写的端口?

就是不要占用rxtx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距离的,楼主有个旋转传感器,得出房间轮廓的那个程序你又不

不用的到时可以给我玩玩,就当支持祖国教育事业了

网友D:
这个能测多高 现成的才4块多钱 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测多高 现成的才4块多钱 不好吗

重在折腾

网友(2016-04-20):
直接用us 016模块,都不要加单片机

网友E(2016-06-12):
只能上电脑玩玩啊

楼主(2016-07-19):
引用 网友E:
只能上电脑玩玩啊

代码都给出来了,你还不行,那我就没话说了

楼主(2016-12-22):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 厉害

一般一般,很多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G:
没用过Arduino,不了解具体的程序风格。但是测试距离还是有意义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Arduino,不了解具体的程序风格。但是测试距离还是有意义的。赞一个

不好玩了,用摄像头测距才好玩。

网友(2018-12-14):
用代码写,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