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好迪AT9,G7模拟器,在LIFTOFF里面的设置

楼主(2016-02-01):
泡泡老师,请教您:好迪AT9,G7模拟器,在LIFTOFF里面怎么设置都不行啊! 要不就4个通道不停跳,要不就几个通道一起动,还有的干脆4个通道一起动,还有种情况就是3通道没有,我想模拟器应该没问题,应该是遥控器没设置好,混动了,不知遥控器里怎么设置,是设置成直升机还是多轴,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谢谢您!

网友:
没有用过帮你顶起来

网友A:
你要把加密狗设置到g4选项,如果是8合1加密狗你需要在电脑上下载控制台来切换到g4模拟器选项 ,22合1的即可以用电脑控制台,也可以在加密狗旁的开关上打到g4选项, LIFTOFF的遥控器校准中你需要先按照画面的方向打杆然后再按校准键,记住先打杆再在电脑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加密狗设置到g4选项,如果是8合1加密狗你需要在电脑上下载控制台来切换到g4模拟器选项 ,22合1的即可 ...

谢谢哈

网友:
直升机模式

网友:
解决了就好,收藏备用

网友:
有请泡泡大神出马

网友B(2016-04-04):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定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能给我讲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的情况也是舵量跳 行程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讲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的情况也是舵量跳 行程也不对

是不是狂跳?如果这样,请快速拨动摇杆,这样多次就可以认到了,可能是笨办法,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