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楼主(2016-02-02):
这个帖子之前发过《LD蓝精灵的第一眼印象》、《LD蓝精灵 2208 装机测试》2篇帖子,由于用的新装的机架不是很理想,原因是新的机架是有PCB电路板的,但是在电路板之上是用6个减震球来支撑,飞控,电池,图传等等几乎所有设备都由这6个减震球来支撑,,导致飞行过程中相当不稳定,因此,从新换了机架,新机架为QAV280.由于以前就有一架,所以装起来比较顺利,也正好可以与之对比。新老机架的架子,接收、桨、飞控(APMPRO)是一样的,包括各种参数及PID.不同的是电机,电调,图传。老机(A代表)S2204 2300kv,乐天20A,创新科5832 600mw图传,新机(B代表):蓝精灵 2208  2000kv,乐天15A,Q版600mw。可能是由于电调的线的长度和图传的重量等不同吧,装完以后,居然都是530克左右,太巧了。但是飞的时候感觉很大不同,2204电机的飞行稳定,操控灵活,2208电机的感觉比较笨重,飞机还有抖的情况。我目前怀疑问题出在电机的不同上,请论坛中的各位一起分析下原因吧。

2208 自制的电机保护器还不错吧

2204 2300kv

老机特写

俩兄弟

俩兄弟

新机重量

老机重量

新机特写

楼主:
图片的循序正好反了

楼主:
2204电机的续航时间比2208的多1分多钟 ,音速2200电池 2204的8分15秒,22086分52秒

网友A:
奇怪了,我电池是3s2400的,悬停有13分钟,极限有15分钟,6寸桨,飞飞航线怎么都有10 分钟吧你们的8分钟就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电池是3s2400的,悬停有13分钟,极限有15分钟,6寸桨,飞飞航线怎么都有10 分钟吧你们的8分钟就 ...

不算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的吧?续航好久

没有呀,一直在调整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呀,一直在调整运动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9096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2883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9033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5645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5092 LD  2208 2000kv蓝精灵对比LD S2204 2300kv,谁能分析不同的原因 电池,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我是大白 8253

网友:
好多鸡鸡

网友:
我也不太懂这个

网友:
这个不懂,是因为pid参数吗?

网友:
走过路过,不想错过拿币

楼主:
重新换了5045的3叶桨,居然不抖了,难道是桨的原因?

换的5045 3叶桨

尾灯

前灯

俯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