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手把手教你怎么调整apm飞控pid

楼主(2016-02-02):
话不多说  直接上视频~  有问题的可以留言
看不了的在这

网友(2017-11-15):
讲得实在太好了,顶

网友:
确实看不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受益匪浅,顶

楼主(2016-05-14):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教程!我的APM四轴,在定高(大约4-5米)换到自稳后,油门维持,一开始下降,飞机晃动(左右)十分厉 ...

你这估计是飞控问题。

网友A:
楼主好教程!我的APM四轴,在定高(大约4-5米)换到自稳后,油门维持,一开始下降,飞机晃动(左右)十分厉害,猛推油门在上升,计划没有反应一样坠机。几次都是这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调整PID。
这种状态下的PID值为:
ROLL速率:P为0.125;I为0.125;D为0.002;I最大100。
Pitch速率:P为0.090;I为0.090;D为0.002;I最大100;
油门加速度:P为0.528;I为1.056:D为0.00;I最大80

网友:
有文字叙述不

网友:
是不是每个模式都要调pid呢

网友(2016-04-08):
好教程,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I值为0.1,还要加吗?

网友C(2016-02-02):
视频开不了了,麻烦楼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开不了了,麻烦楼主检查一下

我这里正常  你检查下你的配置吧。。。。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MzE0MzQ0OA==.html?from=y1.7-1.2

网友:
终于搞好了不知怎么传不了

网友:
自己先看看怎么样学习了

网友:
看不了视频

楼主:
请复制链接观看

网友:
标记一下晚上看

网友:
没看懂 什么是R轴还有Y轴?

网友:
不错,帖子顶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正常  你检查下你的配置吧。。。。

楼主你好 请问没挂。云台相机之前 飞机很稳 现在一挂上云台相机 飞机就十分不稳定 在上空十来米 定高 定点 飞机晃动厉害 我该怎么调试

网友:
走过路过,不想错过拿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请问没挂。云台相机之前 飞机很稳 现在一挂上云台相机 飞机就十分不稳定 在上空十来米 定高 定 ...

挂上你所有的负载  按照视频里的方式调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上你所有的负载  按照视频里的方式调参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挂上你所有的负载  按照视频里的方式调参

谢谢 不懂的地方可以。再请教你吗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浅显易懂, 反复看了几十遍了。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不懂的地方可以。再请教你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显示螺盘不健康还有接上接收机地面站没有显示

网友E:
i 到底影响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i 到底影响的是什么

i影响恢复速度和强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i影响恢复速度和强度

lz 我的已经看了你的视频。

我的感觉是 如下 :

KP应该是  打杆的 理想值(就是操作遥控的人的  预期飞行器的 感觉 )  减去 实际 飞行器做的 动作的角度 ,  //我的 想法  这个 类似于 一个    振幅

KD 是 你视频里 说的  刹车 。  我 实际飞行 也是这个感觉 。

Ki , 我之前的 理解是  i 必须在外场 才能  确定准确的数据。   I 控制的是 一个静态误差  。 也就是 飞机 回中 的 速度。   但是 这个强度 我 不认可。  我认为 飞行器 回中 的 强度 (或者说增幅)是  由P控制的  。。    想到 这里 我 又感觉 I 和 D(刹车)  又有点 混淆了。。。。

lz 能不能说一下 你的 飞行的  3个参数的 实际感觉呢?? 我也会 在 实际飞行后,在这个帖子 写出 3个参数的准确表达

-----后记ps------
I的值, 我感觉 控制的是  减少误差的 一个加速度。   比如 车子 到减速 停到 100m 距离。  I 起的作用是 先提高速度,最后在减缓速度。让车子停到 100m的 距离。 《=== 实际 我看了 论坛里 其他 资料 ,我上面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应该是 D的值(刹车)  让 车子 尽量 停到 100m 附近(存在静态误差,这时候I起作用)。   那么 是不是 I的值,  让车子 在 开始的时候 进行 加速一点点,  车子在最后的时刻 ,准准的 停在  100m 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我的已经看了你的视频。

我的感觉是 如下 :

p值感应外界强度 I值控制回复速度  D值控制中立位置的刹车   实际飞行中 你p不够高 导致对外界变化反应迟钝  可能会造成飞行中回中速度过慢  使得你觉得和i差不多  但实际上从作用原理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I只有在外界有干扰的情况下才能看出作用效果(比如风吹)。飞行中若i偏小 会导致在强干扰下轻微晃动(比如快落地的时候)

网友:
我的固定翼pid不太用调

网友:
我的PIX飞控用天地飞8关控失控保护会跳到模式4自稳上。怎么设置跳到模式1上,我的模式1是返航

网友:
楼主大好人啊,支持一下!

网友:
有没固定翼的PID 看看

网友F:
楼主,那个0.1到0.2的值的设定p值和i值、d值都是这个设定吗?还是得看具体情况呢?是不是必须得先飞一飞感觉一下情况,再连上电脑具体调大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0.1到0.2的值的设定p值和i值、d值都是这个设定吗?还是得看具体情况呢?是不是必须得先飞一飞感 ...

p和I的值域都是0.1~0.2  d的值域是0~0.02   你可以一边飞一边调整 不用连电脑

楼主:
固定翼pid可以套用现成的值   据我所知 固定翼pid调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
嗯好的谢谢了我再看看

网友G:
怎么都是四轴的,难道就没有人用APM飞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都是四轴的,难道就没有人用APM飞固定翼吗?

很多 你什么问题

网友H:
非常不错,定点模式又在哪里调呢

网友B:
同上问,留待模式怎么调?

网友I:
关于自稳的P的问题:P增大更灵活暴力,P减小飞行器打舵变慢,
那为什么我每次自动调参结束之后自稳P值也会改变。
关于大轴距调参你怎么看?不自动调参它的roll 和  pitch 是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不错,定点模式又在哪里调呢

界面右边   rate loitor 其实你自稳定高调好了   这个参数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问,留待模式怎么调?

已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自稳的P的问题:P增大更灵活暴力,P减小飞行器打舵变慢,
那为什么我每次自动调参结束之后自稳P值也会 ...

自稳P用来调节手感  太小的话会出现开车时所谓的转向不足。自动调参会改变rate pid  油门PID 以及自稳p    对于大轴距(600以上)建议P从0.1开始调整 最上面的自稳p先锁定到5.0  对于pitch和roll的锁定  视频里有讲解 可以自行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回复

楼主能加我QQ吗。513408336,想向你学习。

网友B(2016-03-09):
引用 楼主:
自稳P用来调节手感  太小的话会出现开车时所谓的转向不足。自动调参会改变rate pid  油门PID 以及自稳p   ...

我的是710轴距,3515电机,1555桨,6S8000电池,整机加设备3.2公斤,无风时蛮稳,有风就有点晃了,飞快也有点晃,速率P现调为0.12,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10轴距,3515电机,1555桨,6S8000电池,整机加设备3.2公斤,无风时蛮稳,有风就有点晃了,飞快也有点晃, ...

晃调节P大,抖减小P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晃调节P大,抖减小P

这个我也知道,但感觉调了不是很明显,能加我QQ不,513408336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P用来调节手感  太小的话会出现开车时所谓的转向不足。自动调参会改变rate pid  油门PID 以及自稳p   ...

大神如果方便可以留私信联系方式么?只有经过自动调参   RITCH和roll的锁定才能解开,解开之后调参通道就变成了单独  的    pitch和roll。  原来调节自稳P也是自动调参的一部分。明白了,主要我这边感觉跑的太快。以前pix装了个1200轴距,挂了。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10轴距,3515电机,1555桨,6S8000电池,整机加设备3.2公斤,无风时蛮稳,有风就有点晃了,飞快也有点晃, ...

加i

网友B:
现在I值为0.1,还要加吗?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