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没有飞行模式怎么办?

楼主(2016-02-02):
重装了mp还是不行

楼主:
重装固件也不行

网友:
表示关注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mp版本太低,楼主试试都升级到最新,先把mp到最新,在升级固件

网友:
我的昨天终于搞定模式切换

网友:
我是PIX刷固定翼固件

网友:
现在还没有测试不知怎么样

网友:
刷车的固件,之后重新启动刷X四轴的固件,一般都会OK了。

网友:
我也一样不知什么原因,六个飞行模式下拉栏全空白,有时第一模式空白的,其余五个模式下拉栏正常的,卸装了许多版片还是不行,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怎么办?求助!!!

网友:
请问ApM的地面站怎么下载,我是新人

网友:
地面站的版本问题,去论坛里找个新的版本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哥们版本问题。

网友:
删除MP,删除MP安装目录中所有文件,重装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