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6-02-02):
   富斯6通的遥控器那种好,一个是i6一个是t6综合起来那个好。谢谢~~~~~

网友:
i6i6可以认为是T6的换代

网友:
富斯i6是新款的,性能比T6要好

网友:
i6实用点,t6好像没有三段开关,i6升级成10通,爽歪歪~,其实玩多轴还是上个7通以上的吧,模式云台还有一连反航很容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