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接收太垃圾,求统计

楼主(2016-02-03):
发射 600mw 创兴科 (测试正常)
接收 小飞手5寸一体屏
遥控器2.4g 无干扰

现象,飞50-200米间,出现雪花丢信号,夸张时距离50米画面忽隐忽现
测试:外接接收机,ok,可以飞很圆很圆,终究600mw配平板那距离是杠杆的

目的:统计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小飞手存在设计缺陷,用料等导致接收模块质量差,次品率高。不排除残次品

本人维修过一次,问题一模一样,如果售后这样不理人,我觉得有必要315投诉曝光。

网友:
没钱买,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可能安装在里面信号被屏蔽了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
自己制作怎么做有教程吗

网友A:
灵敏度太差 实际测试只有-77dbm 所以飞100米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太差 实际测试只有-77dbm 所以飞100米很正常

鸭梨有推荐制作5寸一体屏教程吗,或者能塞进5寸屏的接收机、屏幕、电池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鸭梨有推荐制作5寸一体屏教程吗,或者能塞进5寸屏的接收机、屏幕、电池的型号

rc832 拆了装进屏幕

网友:
这数据太差了

网友(2016-11-23):
送给我吧

网友:
本来打算弄个,这下我都不敢了

网友:
同样的配置  飞了三公里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