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可直接用锂电供电

楼主(2016-02-03):
买来fs-i6有一阵子了,一直纠结其干电池供电,遂拆开研究其是否可直接锂电供电,爬了下电源发现其降压是由两个IN6206A负责,分别是个发射和单片机供电,查资料得知6206是超低压差低功耗三端稳压,最大输入电压9v所以,可以直接用两节5号磷酸铁锂电池供电,这下方便了,外加破解的固件也支持自定义电池报警电压,简直是完美,即便用原始固件也没事,留心的电池电压即可,这下就大大的方便了使用  还等什么快用锂电吧

网友:
好教程 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
不错,不升级固件就可以用了。两个铁锂电池+两个占位筒。

个人感觉铁锂电池的容量都不怎么样,兄弟的实际使用续航怎么样啊?

网友:
这还要研究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锂电池还是比较耐玩的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这电池很好用,我一直都是用这电池

网友:
福斯双天线设计棒棒棒

网友B:
请问一个脑残的问题,我是futaba t8j 接收机是两个天线,两个天线一起固定,就是挨在一起信号有影响嘛? 我飞穿越失控一次所以有点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升级固件就可以用了。两个铁锂电池+两个占位筒。

个人感觉铁锂电池的容量都不怎么样,兄弟的实际 ...

还不错,连续玩,一天没问题

楼主:
不看看,万一坏了咋办,小心使得万年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个脑残的问题,我是futaba t8j 接收机是两个天线,两个天线一起固定,就是挨在一起信号有影响嘛? 我 ...

天线要分开固定,最好成90度直角形式

网友:
干电池用不起

网友:
为啥不用5号充电电池?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
路过,顶贴拿币走人

网友:
一直再用倍量3.2V1200MA铁锂电池,冲满可用十次八次的。

网友C(2016-03-07):
用2块 手机电池 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块 手机电池 可以么?

可以,只要最高电压不超过9v即可

网友:
原来控的手提位置也有一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