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openlrs 433, 关接收机,发射机就警告

楼主(2016-02-03):
自己做了个openlrs 433信号不好,发射机就alert一下
一关接收机,发射机就警告长鸣
看来发射机也在接收信号,是双向传输
能否不让接收机发信号?
也不让发射机去接收信号

网友:
慢慢折腾,坐等结果

网友A:
发射和接收都是三根线,一根地线,一根发射,一根接收。
自己试试先两个机器的线全都接好,测试能正常接收,然后把发射机的线挑一根出来,如果还能正常工作发送接收,这跟线就可以不用,如果不能正常工作了,就把这根线插回去,换根线。然后再去接收机上挑根线下来。
这样发送接收就变成单向的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和接收都是三根线,一根地线,一根发射,一根接收。
自己试试先两个机器的线全都接好,测试能正常接收 ...

多谢! 可能说得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刚有模友帮回答了。
关闭双向回传的方法:
1、打开OpenLRS设置界面
2、找到TX Module - Basic Settings - Telemetry (在界面的中间偏左下的位置)
3、后面的方框内选no
4、保存,完成。

网友:
就是在软件里设置就好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
路过,顶贴拿币走人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楼主难道不知道OPENLRS 433可以双向吗,最简单的就是回传失控报警,还可以透传,如果玩APM或PIX,可以不用再接433数传,还可以兼容FRSKY回传。开源的东西,最好搭配开源的其它东西,玩得很爽,OPENLRS 433还可以接收刷成发射(发射刷不了接收,注意)。配置软件里,可以混合配置输出,可同时输出PPM信号,PWM信号。一个8通的接收机,可以配置成8通的PPM输出,其它通道可以配置成PWM同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不知道OPENLRS 433可以双向吗,最简单的就是回传失控报警,还可以透传,如果玩APM或PIX,可以不用再 ...

就是还有点不熟悉!
兼容Frsky回传是怎么回事? 是说frsky高频头里还有接收数据的pin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还有点不熟悉!
兼容Frsky回传是怎么回事? 是说frsky高频头里还有接收数据的pin可以用。 ...

嗯,也是。多玩一玩就好了。兼容FRSKY回传,可以用OPENLRS 433回传FRSKY协议,楼主自己慢慢玩下就知道了。9X不是也可以支持mavlink协议吗。回传接口就用OPENLRS 433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也是。多玩一玩就好了。兼容FRSKY回传,可以用OPENLRS 433回传FRSKY协议,楼主自己慢慢玩下就知道了 ...

找个个资料: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er9x-transmitter-now-with-mavlink?id=705844%3ABlogPost%3A811002&page=1#comments

frsky可能要容易些,flysky不知道有没有pin来做接收,且对接收机的发射功率有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个个资料: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er9x-transmitter-now-with-mavlink?id=705844%3ABl ...

还有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7026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170262

控的回传接口就是单片机的TX RX脚,9X的MCU芯片看下是ATMEGA64还是ATMEGA128,找到这两个脚就好了。接收机功率有要求,是指的如果433发射用的是1W功放,接收用的是100mw的话,那么回传距离是取决于接收的功率。100mw,RFM22B,估计也有1.5km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就来看看

网友(2016-10-05):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不知道OPENLRS 433可以双向吗,最简单的就是回传失控报警,还可以透传,如果玩APM或PIX,可以不用再 ...

大神请问下这套方案里发射机的ppm输入能不能弄成接收机6个通道信号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