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6-02-03):
图传放了一段时间,以前都正常,现在连接后出现这种情况(如下图),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怎么解决

网友A:
频率的问题 你调好在同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对码吧

楼主:
对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的问题 你调好在同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调整过了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
路过,顶贴拿币走人

网友B:
频率的问题 有没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问题 有没拨码开关

有拨码开关

楼主:
有拨码开关,按照说明书上对码的

网友C:
频率不对吧,发射用的哪个频率?你的图没拍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不对吧,发射用的哪个频率?你的图没拍全看不到

我把频率按照图上的拨到CH1那种,然后还是这样狂闪,试了几个还是这,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那个接收机线接触不良了,晃动那个线图像会多少有点变化

网友:
屏幕制式?ntsc pal调对应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码了啊

好吧

网友:
扭的好厉害,不懂帮顶!

网友:
接线问题

网友:
继续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