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螺盘不健康还有接上接收机地面站没有显示

楼主(2016-02-03):
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路过,拿币帮忙顶贴

网友:
我的显示罗盘不健康,全部重新做一次校准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显示不健康的时候,飞控可以解锁么?

网友:
路过,顶贴拿币走人

楼主:
己角解决是地面站

网友:
是不是飞控坏了?我以前就是这情况!

网友:
没有禁用某个罗盘,我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角解决是地面站

解决的用的是那个地面站,我也是经常提示罗盘不健康。

网友:
呵呵,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