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电机不同步问题

楼主(2016-02-03):
我是小白一枚,不久前刚入了一套f450四轴,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大家的帮助下都解决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让我很为难。           配置如下:                                                          新西达2212   1000kv电机x4                               新西达30a电调x4                                                 f450机架                                                               apm2.8飞控加gps             1045桨         和其他必备配件             现在飞机头部的两个螺旋桨只要一解锁就会转校准电调也不行,而且每个电机转速都不一样,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网友:
校准油门 电调试试

网友A:
重置参数,你不小心把自动调参开了 ,先不要接通道7和通道8或者不要定义通道7和通道8功能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置参数,你不小心把自动调参开了 ,先不要接通道7和通道8或者不要定义通道7和通道8功能 ...

我没有7 8通道只有6个通道

楼主:
不行校准好几回了

网友B:
你这个遥控精度本来不够,加上电调质量不是很好,累加误差会很大。建议通过APM进行油门行程的统一校准,并校准加速度。统一校准的教程在开源飞控区有,可以搜一下

网友:
控没问题,感觉像apm没弄好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但没出现这问题,我的是常提示罗盘不健康,接不了锁。

网友:
对了,也遇过3只桨转1只不转。基本断电重来就好。

网友:
xxd电调无论怎么同时校准油门行程都不会同步,本人亲测的,换几个好点的电调吧,以后升级电调可以继续用,在多轴上,这点太重要了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遥控精度本来不够,加上电调质量不是很好,累加误差会很大。建议通过APM进行油门行程的统一校准,并 ...

求地址,你说的开源社区是哪个?

网友(2016-07-01):
还有一点就是你配的电机kv值太高建议往下降点增大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