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无法油门校准

楼主(2016-02-04):
以前是玩APM的.飞了一年多。前几天刚换了个PIX4,可死活没办法顺利的进行油门校准。油门最高上电.滴滴两声,油门最下,推油正常。断电再上问题就来了.解锁推油3.4电机正常,1.2号电机还在滴.而且不动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如果上电。没有出现滴滴滴声,你断电在上,有时候一次不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pix我搞了几次成功了

网友A:
螺旋桨拿下了,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B:
油门最大,上电,灯闪,
遥控油门最大不动,断电上电,按安全开关,听到嘀嘀,油门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大,上电,灯闪,
遥控油门最大不动,断电上电,按安全开关,听到嘀嘀,油门最低。 ...

泡泡老师已回答,希望楼主按照步骤来,同时多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拿下了,一定,注意安全

是要拿下来,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大,上电,灯闪,
遥控油门最大不动,断电上电,按安全开关,听到嘀嘀,油门最低。 ...

我是按泡泡老师说的这样做,当时是没问题。问题出再校准后第二次,断电再上就不行了,而且黄灯一直在闪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出现了新问题,没法解决:一上电,电机滴滴滴一直响下去不停,mp提示遥控没校准不能解锁。罗盘,加速度计,遥控器都校好保存好。我知道问题出在没按规定电调的校准上,不知道在mp上如何改过来。单个进行电调电机调试都正常,包括电调恢复出厂默认,行程,上电自检启动都好。但在整个四机架装好连到apm飞控上,上电后就叫不停。前几天还飞过好好的,电调调试不小心出了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