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ec输入输出如何接?

楼主(2016-02-04):
如图,这个bec如何接输入输出呢?谢谢!

网友A:
如图两边的是连接电源的,5V的地方有两个孔,就是输出5V电压的12v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两边的是连接电源的,5V的地方有两个孔,就是输出5V电压的12v的也是这样的,

输入这么多,输出才两个,好坑的感觉。

网友:
说说是用啥黑科技

网友:
这是个并联电路,左边一竖列圆点正极,右边负极,即是动力输入也是输出,就是电池和电调都按照正负标识分别都接在上面,中间两个BEC分别是5V和12V输出,5V接飞控供电,12V一般接图传和夜航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这么多,输出才两个,好坑的感觉。

这是一个分电板。焊电调的电的。电调的电输入。

网友B:
楼主你没有看淘宝的说明吗

网友:
这实际就是两个BEC  同样输入  不一样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没有看淘宝的说明吗

没有说明啊,只有图片,现在店家又放假了,完全不答复了。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这是双输出的分电板,有5V和12V两用

网友:
我来看看则呢么弄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啊,只有图片,现在店家又放假了,完全不答复了。

淘宝其他店铺 一样的宝贝总会有一个有说明

网友:
分电板+BEC,好接!

网友:
新人赚牛币,帮顶’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