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433, 拉锯50米,问题在那里?

楼主(2016-02-04):
刚用 rfm23bps  1w 做的发射 和si4432 做的 接收, 地面才拉锯50米,问题在哪里?

进一步实验包括
1)换接收机的弹簧天线为鞭状天线(对弹簧天线不了解,应该不如鞭状天线)
2)换接收机为凤凰433的接收机,再进行拉锯实验(确认是不是发射机的问题)
3)把波特率改小,目前是19200
4)rfm23bps  1w用的都是3.3v, 所以功率是不大的,是否考虑换成5v  ( 注意logic pin 必须用3.3v否则烧芯片 )

网友:
不错,看看再次拉锯

网友:
尽量远离晶振,干扰严重。

网友:
怎么会距离那么近

网友:
说不好我原来自己焊的洞洞板 也是

网友:
不会吧比原来的会差

网友:
我准备用23 做个接收机试试

网友:
是因为功放模块吗?

网友:
新人赚牛币,帮顶’

网友:
买个现成的433,省事。

网友(2016-06-02):
不知道 我的100mw 模块都不止这么远 波特率 9600     不过1W模块对不上频 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2017-03-20):
不会这么近,请检查模块的接法

网友A(2017-07-12):
已经不错了,再咋说你的23bp和si4432对频没有问题 我是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错了,再咋说你的23bp和si4432对频没有问题 我是对不上频

有人指点说我阻抗不匹配,秒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指点说我阻抗不匹配,秒烧了。

23bp是要把天线搞好,但是不至于秒杀。以前4432和23bp对不上频是模块的问题,换了个4432就行了。但是最好还是 4432和4432   23bp和22b或者23bp配对用,混用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bp是要把天线搞好,但是不至于秒杀。以前4432和23bp对不上频是模块的问题,换了个4432就行了。但是最好 ...

23bp 4432 我是配上的对

  秒烧我是相信的,指点我的人,射频知识比较扎实。 不能用普通导线引出来。

网友:
433是不是讲究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