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一上电,就滴滴滴响不停,怎办???

楼主(2016-02-04):
前几天,还飞过好好的。在用最新版本调试电调出了问题,一上电,电机就响不停,mp显示遥控没校准不能解锁。罗盘,加速度计,遥控器通道还有六个飞行模式都校好了,电机还在一直响解锁不了。进行单个电调电机的调试都正常,恢复出厂默认,行程,上电自检起动都好。但在四机架电机连上mp就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办?谢谢泡泡老师的指教!

网友:
新人赚牛币,帮顶

网友:
是不是电压报警太高了?

网友:
重新调教油门行程

网友:
1、检查遥控器校准后,1-4通的最小 最大值,最小值是否低于1100
2、重新正确做完电调的集体油门行程。

网友:
这个没有报警音说明看看

网友:
油门通道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我记得说明书上说  急促滴滴滴滴 是因为油门没拉到最低或者行程过小 将油门打至最低点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是不是指南针偏差,重新校准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