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c6遥控器ch5旁边的3p插座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2-05):
请问各位大神,如图,在ch5插座(2p)旁边还有一个3p插座,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A:
估计不是三段开关就是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三段开关就是旋钮……

问题是……这是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三段开关就是旋钮……

如果是ch5那接上前是不是要把之前的两段波动拔下来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有点担心烧掉

网友C:
不要乱插    我之前插天8看里面有个这种插口    插上开关   结果控烧了

网友:
这是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乱插    我之前插天8看里面有个这种插口    插上开关   结果控烧了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