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请教,天七的控,APM2.8 ,3.2固件,一直显示LOWRSSI,返...

楼主(2016-02-05):
一直显示LOW RSSI , 飞行模式就在返航模式,
查半天知道是天七的接收机不支持RSSI信号强度, 但这个问题怎么破,怎么禁用失控返航?

楼主:
对了,我刷的是固定翼的固件

网友:
帮顶,等高手路过解决

网友:
你把模式线插对通道 rssi我也没用过

网友:
失控返航,在故障保护那里

网友:
osd设定 , 把rssi打勾去掉 就没有了

网友:
路过,拿牛币走人

网友:
额,我也不晓得

网友:
失控返航,应该在故障保护那里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7-06-09):
引用 网友A:
low Rssi 是摇控讥号强度,接收没rssi输出连接飞控,把它取消勾选便行

魔友能不能解释一下OS的那些英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