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飞控 首次起飞时直接侧翻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05):
刚刚组装好的四轴 调试好后第一次起飞 慢慢加大油门 到一定油门数时 四轴没有飞起来 而是直接侧翻了 我设定的x cop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答复 看来是犯了第一条错误了 其他的都没事  可是通道和电调该怎么接  我用的x模式    ...

左上电调插APM OUT 3号口,
左下2号,
右下 4号,
右上 1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检查这三项,再看看微调是否被误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桨 看看对吗

这两个对着的 应该是通道和电调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桨有没有装错,和电机的转向!!

桨和电机都对着呢  应该是通道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其中之一,跑都跑不了:
1、通道接错
2、电机转动方向有错

谢谢老师答复 看来是犯了第一条错误了 其他的都没事  可是通道和电调该怎么接  我用的x模式

网友D:
肯定是其中之一,跑都跑不了:
1、通道接错
2、电机转动方向有错
3、桨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出处: 模友之吧) ...

老湿 已经飞起来了  谢谢您的厚爱 !给您拜个早年

网友:
装机前要认真学习教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湿冤枉啊   我买的飞控没有说明书 我是一点点找资料找到的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用的着找吗,全在这里

网友C:
检查桨有没有装错,和电机的转向!!

网友B:
电机,桨 看看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其中之一,跑都跑不了:
1、通道接错
2、电机转动方向有错

楼主仔细检查这三项,再看看微调是否被误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其中之一,跑都跑不了:
1、通道接错
2、电机转动方向有错

补充一下,电调的顺序也可能插错

网友:
加速度计校准好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对着的 应该是通道和电调没接对

好吧,试试

网友:
路过,拿牛币走人

网友:
听泡泡大神的!

网友:
泡泡老师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和电机都对着呢  应该是通道问题

上课开小差的家伙,不同的飞控,输出通道连接方法不一样,具体连接方法,查看该飞控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课开小差的家伙,不同的飞控,输出通道连接方法不一样,具体连接方法,查看该飞控的说明书。 ...

老湿冤枉啊   我买的飞控没有说明书 我是一点点找资料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