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可以让乐迪osd和数传同时工作我的是APM2.8的

楼主(2016-02-05):
怎么样接线

网友A:
apm2.8中因为罗盘有专门插口,所以数传就插在数传口,乐迪osd插在I2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中因为罗盘有专门插口,所以数传就插在数传口,乐迪osd插在I2C口

那个板后面的要焊接0sb短接吗

网友:
路过,拿牛币走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板后面的要焊接0sb短接吗

是的,要把osd位置短接

网友:
我的OSD还没买来看看先

网友:
我的PIX飞控用天地飞8关控失控保护会跳到模式4自稳上。怎么设置跳到模式1上,我的模式1是返航

网友(2016-04-07):
引用 楼主:
那个板后面的要焊接0sb短接吗

要的

网友(2016-07-28):
OSD接I2C口,飞控板子后面有个焊点要焊上!

网友(2017-08-01):
路过,拿牛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