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写过接收机的SBUS协议吗?

楼主(2016-02-0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接收机,用来通过蓝牙控制飞机,发现SBUS协议占用的IO口比较少,于是拿STM32的串口模拟SBUS,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我发送的数据和飞机接收到的数据不一致,因为小弟是最近才开始玩航模的,所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特来模友之吧请教各位大神,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如下图:

楼主:
上传一下相关的代码,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飞控是CJMCU,固件用的是CleanFlight,相关设置如下:

相关设置

相关设置

请把最后的.zip后缀名去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下相关的代码,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飞控是CJMCU,固件用的是CleanFlight,相关设置如下:

单片机和飞控之间是直接连接的.

楼主:
下载了能不能回复一下?????

楼主:
让所有的值同步加上去,竟然出来这样的波形。。。。

楼主:
啊啊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不懂啊,只能帮顶。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屌爆了,看不懂啊

网友A:
既然用蓝牙就没必要模拟什么接收机了
飞控和控制端直接订好通讯协议 直接控制及多好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蓝牙就没必要模拟什么接收机了
飞控和控制端直接订好通讯协议 直接控制及多好

我也这样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蓝牙就没必要模拟什么接收机了
飞控和控制端直接订好通讯协议 直接控制及多好

你会修改CleanFlight的源码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修改CleanFlight的源码哇?

修改源码做什么?

网友(2018-05-17):
楼主那个单片机直接和飞控连接吗?不用硬件取反吗?

网友:
这么高深的问题,我只能帮顶了,也只有帮顶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