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飞控可以完全回到出厂默认设置吗?

楼主(2016-02-05):
APM2.8在调试校准时出错,又找不出问题的原因,改正错误设置。最简单办法,让它完全回到出厂初始设置,包括固件刷写,罗盘,气压计,遥控电调,飞行模式,OSD,GPS等全部,可以吗?可以的又是怎样操作?

网友(2017-10-03):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楼主(2016-02-05):
APM2.8飞控可以完全回到出厂默认设置吗?

APM2.8在调试校准时出错,又找不出问题的原因,改正错误设置。最简单办法,让它完全回到出厂初始设置,包括固件刷写,罗盘,气压计,遥控电调,飞行模式,OSD,GPS等全部,可以吗?可以的又是怎样操作?

网友A:
路过,拿牛币走人

网友:
我记得是全部参数表那有清除数据这项的

网友:
你看一下泡泡老师APM教程视频,很详细,我们都是那边学的,你先看看,刷固件什么的参数之类的全有,论坛泡泡实验室你看看,泡泡老师APM专家

楼主:
按照上面三步点过,但为何没有反映,数据消除不了。

网友:
刷车后再刷飞机

网友(2017-03-18):
我的没有办法通讯

网友(2017-05-06):
都错了,最好的办法是你刷一个其他类型固件,例如汽车的,等它重启后再刷回来,apm检测到不同类型的新固件,重启的时候会彻底清除所有参数

网友(2017-10-01):
引用 网友A:
路过,拿牛币走人

板子上有个清除键的啊!

网友: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
按照上面三步点过,但为何没有反映,数据消除不了

网友:
泡泡老师已经给您图片了,多试试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