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8g天线,爽歪歪,顺便请教些东西

楼主(2016-02-05):
图穿是600mw的,地面拉锯450米没问题,原来的棒子天线空中飞了80米就挂了

网友:
楼主有个好老爸

楼主:
该天线是定向天线,飞的时候只能手动追踪了

楼主:
问题!地面拉锯是在大街上,我和老爸往相反方向走,用对讲机联系<距离是最后我走到老爸跟前的距离,反正就是个大概>,当使用对讲机是瞬间雪花,对讲机明明和图传不在一个频率啊?为什么呢?附上对讲机图片

楼主:
把猪脚给忘了,各位看官见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地面拉锯是在大街上,我和老爸往相反方向走,用对讲机联系,当使用对讲机是瞬间雪花,对讲机明明和图 ...

可能有高次谐波!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我做的天线就是不行

网友:
楼主老爸真好

网友:
楼主是个好爸爸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说明天线有至少12db增益 建议换个接收 可以到2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高次谐波!

怎么处理呢

网友:
加滤波器可能好点,楼主可请教懂高频电子的朋友!

网友:
楼主的配备够全面。

网友:
远离最好了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三叶草,但是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三叶草,但是效果一般

求指教三叶草怎么做

网友:
小白请教铜线的直径是多少,谢谢。

网友:
十五天就到了

网友:
楼主老爸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教三叶草怎么做

百度有教程

网友:
逛着玩就逛到这里了

网友(2016-08-02):
天空会比地面远3倍吧

网友(2016-12-10):
看到这天线,想起当初用卡皇蹭网的时期,做的天线

网友:
看得多,自己却做不出来

网友:
832,原装棒子,穿云2000m

网友(2017-11-28):
你的这个干扰的好严重

网友(2019-01-16):
引用 楼主:
问题!地面拉锯是在大街上,我和老爸往相反方向走,用对讲机联系,当使用对讲机是瞬间雪花,对讲机明明和图 ...

杂牌对讲机,发射时杂散发射太大!

网友:
感觉这天线固定好粗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