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楼主(2016-02-06):
本人新手   刚刚组了一架四轴   首飞悬停很稳,但是第二天上了云台之后 飞出去150米左右  突然显示GPS信号丢失   然后调无头模式  飞机不听使唤了  然后眼睁睁的看着他自己飞走了  ,场地没有拍照片  都是农田  没有啥遮挡物,用了非凡OSD   因为OSD和飞控是共用的一个GPS  会不会是线头接触不良导致的。
具体配置:NAZA M+GPS  郎宇3508    1238桨  非凡OSD   欧姆威图传  铂金30A   6S3400电池   H4机架轴距600   天地飞9   二轴云台
自己辛辛苦苦装了这么久   说没有就没有了  倒不是钱多少    主要自己付出那么多心思  而且仔仔细细的调试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没有了  心里太不是滋味
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飞走了,照片,电池,而且,左右 作者:871833622 9974 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飞走了,照片,电池,而且,左右 作者:871833622 1818 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飞走了,照片,电池,而且,左右 作者:871833622 8554 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飞走了,照片,电池,而且,左右 作者:871833622 4165 新人机器飞丢了  求高手解释下 飞走了,照片,电池,而且,左右 作者:871833622 4179

网友A:
我前天也遇到了飞行途中GPS模式突然变ATT模式。。。差点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了GPS马上切回手动模式,空旷地带2.3百米(遥控器正常)都可以救回来。前辈们的经验要牢记。 ...

哎  以为切无头模式就能拉回来   功课做的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飞丢了,是因为电池中途没了,太冷

电池也有可能   我那天飞大概零下三四度

网友C:
我的也飞丢了,是因为电池中途没了,太冷

网友:
17楼说得好,炸了都比丢了好。

网友:
可惜了,那么好的飞机

网友:
这个必须给大神们

网友B:
丢了GPS马上切回手动模式,空旷地带2.3百米(遥控器正常)都可以救回来。前辈们的经验要牢记。

网友:
无头模式时,GPS和罗盘参与飞行,如果有一项被干扰,都会回不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主 你难道不知道自稳模式才是救机用的啊?

网友:
我也用出现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用无头模式

网友:
楼主经验不足。当GPS和罗盘受到干扰,切GPS模式,切返航是大忌,必丢。这是最正确的方法是切入手动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NAZA用户多练习手动,虽然手动很难飞,但关键时刻可以救机。多做做功课吧,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进来安慰安慰你

网友:
表示慰问  唉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无头模式失效,怎么不试一试其它模式?

网友D:
单纯的小白,naza问题太多,自稳是关键啊,失控了干嘛不不关油门,炸了也比丢了强

网友:
干扰就直接关油门

网友E:
丢机心情我可理解.....

网友:
一键放生

网友:
多保重,下一机就有经验了

网友F:
gps出问题能救机的就是手动和姿态,这两模式不用gps都可以飞回来,或者关油门掉下来,正式飞行前没有经过多次悬停调试吗?之前没出过异常?

网友:
同样新人,进来安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新手潜水潜的不够深啊,,这次丢机的教训领教了吧,坛子里好多前辈门的丢机经验都是花钱买不来的,~!

网友G:
如果判定为GPS抽风救机先自稳,后手动模式,无头和返航是大忌

网友H:
刚开始你不设置上地理围栏  超出一定距离自己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你不设置上地理围栏  超出一定距离自己返航

这个可以设置吗    我不是太懂啊 只懂一点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判定为GPS抽风救机先自稳,后手动模式,无头和返航是大忌

哎   不懂啊   以为无头模式可以让他回来  谁知道却没办法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出问题能救机的就是手动和姿态,这两模式不用gps都可以飞回来,或者关油门掉下来,正式飞行前没有经过多 ...

悬停试过  很稳啊  一点异常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小白,naza问题太多,自稳是关键啊,失控了干嘛不不关油门,炸了也比丢了强 ...

不知道啊  以为无头模式能把飞机拉回来  可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设置吗    我不是太懂啊 只懂一点皮毛

网友(点评):
gps失效的话电子围栏又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也遇到了飞行途中GPS模式突然变ATT模式。。。差点丢机。。。

没丢就好  丢机的心情你不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丢机心情我可理解.....

网友:
飞机很漂亮,新手要多了解飞控,GPS,失控情况下,切手动模式最有用!

网友:
太惨了,,,,继续加油,慢慢来

网友I:
继续加油,慢慢来,DJI 的有什麼事可以先把機調回姿態模式, 這樣不用GPS ,可能可以把機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续加油,慢慢来,DJI 的有什麼事可以先把機調回姿態模式, 這樣不用GPS ,可能可以把機救回來 ...

现在知道啦

网友J:
根据我看大疆炸鸡贴无数的经验,你用大疆飞控,如果出现干扰,切姿态模式是救不回来的,照样失控。如果用APM或PIX飞控,上面的救机方法是有效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大疆就是这么吊,没有办法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J:
我上次飞丢机器,沿着飞走的方向问有没有飞机飞过,最新在一颗树梢上找到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我看大疆炸鸡贴无数的经验,你用大疆飞控,如果出现干扰,切姿态模式是救不回来的,照样失控。如果用AP ...

那总得应该有啥原因信号丢失啊    东西都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飞丢机器,沿着飞走的方向问有没有飞机飞过,最新在一颗树梢上找到的。 ...

我那台就知道往哪里飞过去了  旁边就是江……  所以也没有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根据我看大疆炸鸡贴无数的经验,你用大疆飞控,如果出现干扰,切姿态模式是救不回来的,照样失控。如果用AP ...

也只是可能, 機會一半一半

网友:
naza 要切手动啊.....

网友:
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飞走过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