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4无法油门校准

楼主(2016-02-06):
为来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就做了个视频。感冒了说话不太方便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2NjUyODIxNg==.html?firsttime=21&from=y1.4-2

网友A:
1.油门推最高给飞控上电,然后再断开飞控,再次给飞控上电,听到滴滴2声,把油门拉到最低。(你少了没有断开飞控的店再次上电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门推最高给飞控上电,然后再断开飞控,再次给飞控上电,听到滴滴2声,把油门拉到最低。(你少了没有断 ...

没少.你仔细看一下。校准后一切正常,问题出在断电再上就有两个不转

网友B:
你遥控器油门行程,重新搞一下,在油门最高,上电,听听是滴滴。。嘀嘀嘀。。嘀嘀嘀滴不。如果是,在等到电机滴滴后,油门最低,。不过你的AT9为什么解锁,右边的,方向盘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器油门行程,重新搞一下,在油门最高,上电,听听是滴滴。。嘀嘀嘀。。嘀嘀嘀滴不。如果是,在等到电 ...

就是听到滴滴两声打最下的.推油也没问题。问题就是断电再上就不行了。就算解锁也只是3.4号电机转,1.2是不动的。我是死活想不通。原来APM一次就好,可就是这pix快把我逼疯了都

楼主:
爱生活说的没错,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我才在电机上贴胶布的。二次上电解锁后有两个是没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搞好了吗

楼主:
没呢,还是老样子

网友B:
你把pix重新调试一下,度重新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pix重新调试一下,度重新搞一下

我已经恢复默认,全都校准设置了一次。还是老问题,快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恢复默认,全都校准设置了一次。还是老问题,快崩溃了

你到QQ群里面问问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恢复默认,全都校准设置了一次。还是老问题,快崩溃了

反正没装桨,不会出事,
请将二个会动的电调和二个不会动的电调,互换通道再试试,看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没装桨,不会出事,
请将二个会动的电调和二个不会动的电调,互换通道再试试,看是个什么情况? ...

谢谢泡泡的关注,电脑这几天有问题刚重装的系统,所以没上来看。您说的是把飞控那边换着插,我理解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没装桨,不会出事,
请将二个会动的电调和二个不会动的电调,互换通道再试试,看是个什么情况? ...

泡泡大师,我 按您说的试了。把飞控端电机插头互换。原来是解锁后12不转,34转。现在我把12电机插在飞控的34上;34电机插在飞控的12输出上,得到的结果是刚好相反。12转34又不转了,这说明是飞控有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我 按您说的试了。把飞控端电机插头互换。原来是解锁后12不转,34转。现在我把12电机插在飞控 ...

不一定是飞控坏了,校准完遥控器,看开跳出来的窗口数值,
1-4个通道最低数值 应该低于1100,最大应该大于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飞控坏了,校准完遥控器,看开跳出来的窗口数值,
1-4个通道最低数值 应该低于1100,最大应该大 ...

泡泡大师,我重新校了下遥控。电机最大输出不是错很多,可还是12不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泡泡大师,我重新校了下遥控。电机最大输出不是错很多,可还是12不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

给电调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进行集体校准试试。

网友:
AT9的话 你把舵机相位(油门)改成反相试试  我的跟你的一个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电调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进行集体校准试试。

泡泡老师,好盈铂金20A的该怎么做恢复呢,在网上看了下,说是听到3长1短的滴油门拉下。可我刚才试了下,油门最高上电只能听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是这个节奏

网友D:
设置完遥控器以后  舵机相位  那菜单里  只有油门是反相  其他都是正相   然后就能油门校准了   而且不用改回来 玩的时候是正常的  上推是油门开  下拉是油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完遥控器以后  舵机相位  那菜单里  只有油门是反相  其他都是正相   然后就能油门校准了   而且不用改 ...

现在的问题不在遥控上。而是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断电再上电,按下安全开关,电机还在滴(不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在遥控上。而是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断电再上电,按下安全开关,电机还在滴(不 ...

好吧~不过你按我的试试 万一有奇迹呢~~~

网友E:
你的问题是油门校准方法不对,上面这些人说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都是APM的,PIX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和这个有较大区别的,因为校准过程中必须按一次安全开关,否则校准失败,你还以为校准成功了呢!
解锁后油门校准过的2个电调电机怠速旋转,2个校准失败的电机不动,只有全部校准成功的了,才能解锁后4个电机怠速旋转。这过程我都经历过,我的PIX飞机上,2个电调是用的老的,在APM上校准过,怠速正常,2个新的,解锁后就是不转,才发现PIX按照APM的方法校准油门行程根本不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是油门校准方法不对,上面这些人说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都是APM的,PIX的油门行程校准方法和这个有较 ...

蜂鸣器长滴一声,按下安全开关?我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E:
PIX油门行程校准程序是遥控油门最大,飞机插电,飞控3个灯轮流闪一声滴长音后飞机拔掉电池,飞机再上电,遥控最大不动,滴滴2声响后按安全开关解除锁定,再立即将遥控油门打到最低,滴滴滴响后飞机断电,再上电完成校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X油门行程校准程序是遥控油门最大,飞机插电,飞控3个灯轮流闪一声滴长音后飞机拔掉电池,飞机再上电,遥 ...

不对吧!一声长滴不是就已经进入油校模式了吗?这时怎么可以断电呢?

网友(2016-08-11):
我的不会长响,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你焊香蕉头的时候松香掉到香蕉头上导致香蕉头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