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自动跟踪如何设置

楼主(2016-02-06):
安装上自动跟踪和避障模块是不是就可以智能跟踪了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没用过!

网友:
不太清楚。帮顶!

网友:
危险性极很高。不建议

网友:
用手机地面站把手机GPS打开,点到跟随模式,设置好高度和半径,半径就是飞机离你头顶正上方有多远

网友:
在空旷的地方试试就行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 只能跟你走 不能壁障 apm算不过来

网友:
远远看去你就像被无人机追杀。。。

楼主:
不就像是在放风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