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接小仪相机可以显示osd信息连接小议相机

楼主(2016-02-07):
不连接小仪相机可以显示osd信息,连接小议相机av线后能显示图像,不显示osd信息,日了狗,好奇怪,osd重刷固件也不行

楼主:
下面调参图片是失误上传的

楼主:
都过年没人来论坛了么

楼主:
不用小议摄像头可以,预计是小议运动摄像头问题

楼主:
更改制式也不可以

网友A:
设置有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有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说不清楚。

哪里的设置问题?相机还是osd

网友A:
找朋友借个设备,采用替换法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朋友借个设备,采用替换法找问题。

用监控摄像头正常显示,用小仪相机不正常,小仪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个木有遇到过

网友B:
过年快乐,慢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年快乐,慢慢搞

网友A:
那就是小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小蚁的问题。

找不到原因

网友C:
设置问题 找一下 视频输出 需要设置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问题 找一下 视频输出 需要设置成一样的

制式  改成一样了

网友D:
我的小蚁好像也是。连上就只有OSD,然后灰屏,单独接小蚁就正常显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蚁好像也是。连上就只有OSD,然后灰屏,单独接小蚁就正常显示画面

兄弟咋解决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咋解决的啊

尚未解决,还有个兄弟和我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尚未解决,还有个兄弟和我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还有一个跟我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还有一个跟我一样

应该是小蚁相机的问题,不能叠加OSD

网友E:
osd必须有图像输入以后才可以显示,没字的话重启一下os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osd必须有图像输入以后才可以显示,没字的话重启一下osd试试

试过重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接上索尼摄像头只有图像,没有OSD信息!没有办法!

网友:
应该采用“替换法”排除这个故障。

网友F:
老版芯片貌似都不支持osd。就是摄像头的问题。啊,刚要买小米,幸亏看到这个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版芯片貌似都不支持osd。就是摄像头的问题。啊,刚要买小米,幸亏看到这个信息了

原来可以的,不知道咋回事,就不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可以的,不知道咋回事,就不可以了

原来可以?那你就调制式,反正我有几个摄像头,怎么调就是不显示o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可以?那你就调制式,反正我有几个摄像头,怎么调就是不显示osd。。

调了不管用,我用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完美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可以的,不知道咋回事,就不可以了

找到毛病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不管用,我用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完美显示

还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毛病了说一声。

好!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没有小蚁

网友:
等你发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