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电池放电

楼主(2016-02-07):
新买的电池在B6充电器上进行冲放激活,然而充电器上放电模式设置的是1A,开始后为什么又变成了0.4A呢,迷惑这个问题,

网友:
b6放电功率小

网友:
平衡电流

网友:
B6算了吧,1W放电功率都够烫手的了,除非有能力改硬件扩流

网友A:
锂电池不需要刻意去激活,本来在厂家已经做过充放了,拿来直接装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不需要刻意去激活,本来在厂家已经做过充放了,拿来直接装机即可

原来如此

网友:
正常,不要担心

网友:
正常的,如果你是满电,可能就是1A了。另外和功率有关系,用功率除以电池电压得到放电电流值。

网友:
锂电新旧都是正常用,不存在什么要冲放几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