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2.8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6-02-07):
一、 关控后,APM2.8自动切换到“失控保护”,要怎样重新取得控制权?
二、“自动返航”模式下,要怎样重新取得控制权?

网友A:
难道不是重新打开控,切换到你需要的模式,比如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重新打开控,切换到你需要的模式,比如定高?

机机在天上,怎么重新打开控

网友:
两种情况,我的做法是切定点,或者定高,然后遥控就可以介入控制了。如果切其他模式,如自稳模式,可能因为油门摇杆位置居中,而自稳模式在此高度的悬停油门并非在中位,导致飞行器剧烈上升或下降。

网友:
我是设置油门信号过低,低于900us,则启动失控返航。可以应对超出遥控距离或遥控器失控的情况。因为既然失控了,那么遥控正常操作都成问题,怎么切换呢?这也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机在天上,怎么重新打开控

失控保护里的“控”是遥控器,不是飞控。你关了遥控器当然可以重新打开,如果是飞得太远导致失控返航可以在飞机返回到遥控范围内后切换飞行模式取得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里的“控”是遥控器,不是飞控。你关了遥控器当然可以重新打开,如果是飞得太远导致失控返航可以 ...

需不需要重新解锁?

网友:
1.开控,任意切一次模式,即可获得控制权
2.切出返航模式,即可获得控制权

网友:
开控后,遥控器是什么模式,apm就是什么模式

网友:
大家过年好啊 新年发大财!

网友:
请问 天地飞9一代怎么设置油门最低值低于975

网友:
学习了。对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