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apm2.8上面哪里可以插5v的航模灯

楼主(2016-02-08):
我试了几个接口,灯亮是亮了,但是遥控一打开(富斯i6),灯就闪烁,遥控也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哪个接口可以接呢?

网友:
apm的输出电压也就4.5V 接上灯带后apm会供电不足。你可以从电调接电给灯带供电。

网友:
大家过年好啊 新年发大财[money][money][money]

网友:
要有一个转接电路,不能直接用!

网友:
等死啊,不怕供电不够啊!炸鸡啊!

网友:
坛子里搜下,有个转换电路,需要片IC和电阻,线路很简单,还需要在电脑上调下APM的几个参数
插电后,航灯的闪烁方式和APM主控内的LED闪烁方式一样不愿意搞那么麻烦的 ,建议你最好别从主控上取电,上个BEC,接个5V出来,单独给LED灯供电 !!!

网友:
要有一个转接电路,不能直接用

网友:
会炸机的哦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请问apm2.8上面哪里可以插5v的航模灯 富斯,APM,jiangapm0,apm200,apm是什么 作者:rikol 3980 没人知道啊?

网友:
主控取电啊,这样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