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起飞之后疯狂自旋是啥回事?

楼主(2016-02-09):
之前炸了一次 起飞之前发现舵机左偏得很严重(应该是右边一点才对)我就把舵机弄下来之后矫正了过来  结果。。。

网友:
额,不晓得舵机那里是什么结构,不好说。我的是齿轮对转结构,有一次炸了是两个齿轮偏了,纠正过来就没问题了。舵机金属齿的,虚位很大了,但飞起来依旧没问题

网友A:
炸的很惨烈,舵机控制的不是很精确,而且对舵机的品质要求高,比如响应速度,内部电位计精度,我也做过一个,老是调不好尾巴,后来弄了Y6,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很惨烈,舵机控制的不是很精确,而且对舵机的品质要求高,比如响应速度,内部电位计精度,我也做过一个 ...

我用的这个舵机飞了很多次了 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个舵机飞了很多次了 都没有问题

舵机炸过后可能受伤了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真是惨不忍睹

网友:
不应该这样啊!就算中立点不对飞控也会自己调节啊!会不会舵机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炸过后可能受伤了

今天又飞了 一切正常 金属的不容易坏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飞了 一切正常 金属的不容易坏

找到原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没有?

我感觉应该是飞控  我这次炸的时候是这样 之前是电池电量低 结果飞机降落得比较快 掉下来的时候舵机就已经是左倾了(应该要右倾才对) 我觉得起飞之后会自旋 我就把舵机拆下来 重新装 这个时候就是右倾一点了 我就起飞 结果就炸了 我修好以后重新飞 一切正常 后来挂了电线 掉下来以后舵机又是左倾 我就没有重新装了 飞起来以后的确会自旋 但是我手动去修正 飞起来以后飞控好像就在调节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不用自己手动控制飞机也能正常飞行 但是有一点点自旋(这个时候我是在几十公里外的老家飞)

网友:
太惨了,,,,继续加油,慢慢来

网友:
是不是尾舵机运动方向搞错了?
新手课堂,教你如何用APM玩三轴Y3模式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0-1-1.html

网友:
真是惨不忍睹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