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与APM设置失控返航问题

楼主(2016-02-09):
之前没用增程 apm设置失控返航还是会的 很简单 在遥控器上设置关控后油门通道降低至950 apm开启失控保护 自动返航!
可是上了切糕后 怎么设置关控后都无法降低油门值来 触发失控返航 很头痛!只能通过手动返航 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真到失控时遥控器都无法控制了怎么切换模式!!!求各位知道的 麻烦教教吧

网友A: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一般433都有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我是来源433,接收机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没有回答我 但我还是谢谢你关注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你没有回答我 但我还是谢谢你关注了我

网友:
没有用433这个情况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谢谢

网友:
能用openlrs configurator 的话, 连接上设置就行了

网友C:
非凡还是切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凡还是切糕?

切糕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C:
非凡还是切糕?

请问可有解答? 我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