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apm 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6-02-09):
miniapm 飞控解不了锁 飞控,APM,GPS,mavic mini禁飞 作者:余蓂 5405 bad gps pos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室内,GPS不能搜星定位,未定位时不能在定点,留待等GOS模式下解锁,可以在定高,姿态等非GOS模式解锁

网友:
不会,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室内,GPS不能搜星定位,未定位时不能在定点,留待等GOS模式下解锁,可以在定高,姿态等非GOS模 ...

可以把GOS模式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GOS模式详细说明下吗?

不好意思,手抽打错,是GPS模式。指的是需要依赖GPS的如定点,留待,绕圈,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室内,GPS不能搜星定位,未定位时不能在定点,留待等GOS模式下解锁,可以在定高,姿态等非GOS模 ...

你好  我在室外也一样的  红灯一直闪   等10分钟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室内,GPS不能搜星定位,未定位时不能在定点,留待等GOS模式下解锁,可以在定高,姿态等非GOS模 ...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抽打错,是GPS模式。指的是需要依赖GPS的如定点,留待,绕圈,自动 ...

miniapm 飞控解不了锁 飞控,APM,GPS,mavic mini禁飞 作者:小冰 5550 还以为是什么高级模式呢!!miniapm 飞控解不了锁 飞控,APM,GPS,mavic mini禁飞 作者:小冰 5456

网友:
一般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