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链接不上怎么办啊

楼主(2016-02-10):
刷万固件,终端清零,然后一直连接不上。灯闪烁也对。遥控也打开了。

网友A:
注意看看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看版本号。

用的是以前的版本,新版本刷不进去

网友:
版本不对把,赶紧换

网友:
换版本试试,再不行换电脑试试

网友:
你去设备管理器看看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楼主,把版本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版本换新的

版本是最新的,今年2月更新的版本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版本有缺陷啊,去泡泡老师那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版本有缺陷啊,去泡泡老师那里下载

恩我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B:
有帮助的话就给我个最佳哦,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帮助的话就给我个最佳哦,谢谢楼主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帮助的话就给我个最佳哦,谢谢楼主

换了几个版本的MP都不行,还不如之前的那个1.3.3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个版本的MP都不行,还不如之前的那个1.3.35的。

是在泡泡老师那下载的吗?

网友C:
插上电脑有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电脑有反应吗?

网友:
把驱动单独卸了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D:
恢复英文就可以刷了,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英文就可以刷了,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恢复英文怎么说,能具体点吗,初次玩这个,谢谢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恢复英文怎么说,能具体点吗,初次玩这个,谢谢赐教

你地面站怎么调的中文,在地面站那里选择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地面站怎么调的中文,在地面站那里选择英文

安装好打开就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地面站怎么调的中文,在地面站那里选择英文

试了,不行

楼主:
谢谢chenshuai帮我把问题解决了,刷固件时用英文。然后再把文字换过来。点配置。不要勾启用语言,XP系统可以启用语言。然后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