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_2.4.0固件支持fs-i6的iBUS总线

楼主(2016-02-10):
最新的betaflight_2.4.0固件支持fs-i6的iBUS总线,在配合破解的10通道固件,一代神控又诞生了,下边以cc3d硬件为例子,按图片所示接好线和设置好端口即可

网友:
这个我还不懂

网友:
不错 又一代神控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
富斯I6是真的实在又好用啊,呵呵! 10通正等着这个IBUS呢

网友:
真的不懂。。。。。。

网友:
不错fs神控升级后还是神控

网友:
不如用乐迪AT9   配 R6D  接收机    我就是这样用的  R6D 接收机 非常小

网友:
这是ia6b的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多些知识,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路过,为拿币来的

网友:
刷了固件,CF也要最新版本才行,之前用1.1.0的沒有iBUS选项,用了1.12才有,现在cc3d和NAZE32都能连接,太好了,i6大神啊!3D也可以开启了。

网友:
晕啊~~原来插右边的才是ibus啊,,我插了左边没反应,现在换回ppm了,晕死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富斯i6准备刷固件,请问你有QQ吗?到时请教一下你,怎样设置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富斯i6准备刷固件,请问你有QQ吗?到时请教一下你,怎样设置ibus ...

刷不刷两可,ibus只要接上线即可,不用任何设置

网友:
是吗,但我的遥控非常奇怪,没有PPM output~~只有ibus setu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不刷两可,ibus只要接上线即可,不用任何设置

i-bus setup,我进去看过,是设置通道的~~~里面要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us setup,我进去看过,是设置通道的~~~里面要怎样设置???

我什么都没设置,直接默认的用就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没设置,直接默认的用就挺好

哦哦,就是说CC3D刷2.4.0CF固件。
用最新版CF英文的,直接在地面站选i-bu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没设置,直接默认的用就挺好

哦哦,就是说CC3D刷2.4.0CF固件。
用最新版CF英文的,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直接在地面站选i-bus就行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设置成功了。

网友(2016-03-28):
请问betafight固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意思是 I6用CC3D可以10通道吗??? 麻烦回复下噢,正好要添一个控

网友(2016-12-17):
ibus是怎么用出来的,遥控器选ibus,然后有个选通道,接收机要重新对频吗?

网友(2017-10-01):
老师F4飞控usb口关了,电脑不能识别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