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APM的问题,华科尔遥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11):
PM云台舵机控制怎么做,可以控制几个云台,简易的2舵机的摄相头云台和挂狗的2轴云台同时用可以不 ,怎么用,华科尔的遥控又怎么设置,不用的通道都是关闭吗,

楼主(2016-03-27):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遥控器多轴飞行模式设置

我也不清楚具体乍样,你看泡泡老师的教程,云台接APM。简易接接收机多的通道可控制,只控一个云台。华科遥控设置后不用多余的通道我没关不知对不对。反正没出什么问题!我也自己看的教程,一些基本的术语和知识也不清楚。不知做的对不,大神们在论坛有个新手的基础知识教材就好了。

网友A:
华科尔遥控器多轴飞行模式设置

网友(2016-02-11):
要通道多吧?

网友:
例如我的是天九的控,将7通道设置成,旋钮控制!再在apm中的俯仰动作中设置成A10,遥控通道再设置成7通道!就ok了

网友:
遥控器将辅助通道,设置成旋钮或微调的都行,对应的apm输入看用几通道,就设置成几通道,就能控制舵机的动作!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控

网友B:
APM只支持舵机云台,无刷别想了。。无刷可以单独的上云台板,可以直接接到你遥控接受的剩余通道上的!

网友:
另外华坑的控没有。。这个楼下的来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只支持舵机云台,无刷别想了。。无刷可以单独的上云台板,可以直接接到你遥控接受的剩余通道上的! ...

舵机的电源另外接吗,那遥控这边是不是也要个通道控制怎么做啊,

楼主:
遥控怎么连接和控制

网友:
我也正在做舵机云台,已经做过简单测试,今天回丈人家住几天,回来就搞,材料都找好了!

网友C:
你提的问题我都已经测试过可行!具体连接

网友C:
之后再用电脑连接apm,在可选配件里有舵机云台选项,选择apm(通道A9  A10  A11)看需要几轴就选几个!,还要选遥控器通道控制舵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后再用电脑连接apm,在可选配件里有舵机云台选项,选择apm(通道A9  A10  A11)看需要几轴就选几个!,还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的问题我都已经测试过可行!具体连接

这个知道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