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自己d一些动力电,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电芯推荐

楼主(2016-02-11):
如题,想自己做动力电,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有什么好的电芯推荐,要求,容量5000-10000mah,放电倍率25c以上,充电倍率5c。求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淘宝随意

楼主:
表示动力电不敢随意啊

网友A:
呵呵。基本上淘宝的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基本上淘宝的都差不多吧。

不知道那些大品牌的成品电池是用的那些电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些大品牌的成品电池是用的那些电芯啊,

淘宝上面的电心,没有像格式电池那样的电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的电心,没有像格式电池那样的电心。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放心一点的电芯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动力电不敢随意啊

谔谔a芯别想

网友:
同求,想组4s10000

楼主:
是不是说淘宝的所谓a品都是山的?

网友B:
网上很多,都是A货,最便宜的,十多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都是A货,最便宜的,十多元一片。

关键是那个品质参差不齐,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店家吹得都是天花乱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放心一点的电芯推荐啊

基本上都差不多。不过要焊好

网友:
好的电芯很难找 而且都不便宜,折腾下来的话,其实还不如买成品电池来的合适,个人感觉达普电池还可以,3s2600,的放电11.1v充满能冲2300多,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价格还可以,如果想买到这样性能的电芯,大概一片也将近20元了,加上硅胶线插头热缩膜其实也不会很便宜。所以还是推荐成品电池。

网友B:
淘宝有一款破皮的电芯,10ah的,也就11元左右。自己做个外衬,绝对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一款破皮的电芯,10ah的,也就11元左右。自己做个外衬,绝对没有问题的。

貌似说是起皮电池,就怕性能不行,而且没有经过分容配对 ,一套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B:
其实,批量生产的电池,也未必有严格的配容,配阻检测。即使有检测,也都有一个数据区间。只有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批量生产的电池,也未必有严格的配容,配阻检测。即使有检测,也都有一个数据区间。只有相对的,没有 ...

算啦,是在不行就淘宝搞上几块电池先,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

网友C:
有很多,小作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小作坊的

先搞几块试试看

网友:
淘宝的用用够了

网友:
呵呵,实践出真知。

网友:
真正好的电芯是不会往外卖的,买成品吧,耐用,自组的耐用性不行。现货供应,你懂的。私聊谈感情!

网友:
某宝口碑好的

楼主:
不知道销量好的靠不靠谱

网友:
买现成的吧,自己做不安全。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