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1):
飞得很爽 特别是用漂移模式

网友:
楼主的机机好高级!

网友:
机位看看细节

网友A:
不错。就是三轴一小炸舵机准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三轴一小炸舵机准完蛋

我的是金属的 没坏过

网友:
楼主的机机做的不错

网友:
三轴的啊,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三轴一小炸舵机准完蛋

金属舵机小y3,炸鸡无数,虚位有点大了,但就是没坏。老家 老家,得很,特别,别是,漂移 作者:加加菲 3195 塑料齿的每炸必坏,别问为什么

网友B:
对了,楼主可以试试运动模式,定高和手动模式结合的,在定高的基础上,飞行器俯仰、横滚通道转动至最大限制角度的速度由摇杆控制,但松杆会慢慢回平

网友:
三轴???怎么做的啊

网友C:
三轴是不是用六轴模式,然后空三个接口啊?

网友:
我还正打算做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是不是用六轴模式,然后空三个接口啊?

有专门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可以试试运动模式,定高和手动模式结合的,在定高的基础上,飞行器俯仰、横滚通道转动至最大限制 ...

用过特技模式吗?我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特技模式吗?我想试试

网友:
Y3是不是只能用apm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