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fpv配置

楼主(2016-02-11):
想放到穿越和固定翼上面用,范围希望5公里一上吧,追求功率2w又觉得重量接受不大了……希望大神们能给一点建议。推荐些这方面帖子。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上平板天线

网友A:
5公里以上,配置不低。。。。。。

网友B:
配置单给你 参考

网友C:
创兴科2w 地面加小平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兴科2w 地面加小平板即可

马歇尔怎么样

楼主:
创兴科600加马歇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单给你 参考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公里以上,配置不低。。。。。。

固定翼飞得会远一些吧

网友:
关键是设备的档次,普遍都要高一两个档次才能完成。

网友D:
五公里建议欧姆威600mw,配好一点的平板,或者用鹰眼系列的图传。不建议创兴科,现在这个牌子很乱,尤其是大功率的,质量参差不齐。另外,超视距飞行务必注意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公里建议欧姆威600mw,配好一点的平板,或者用鹰眼系列的图传。不建议创兴科,现在这个牌子很乱,尤其是 ...

就是那种小的平板天线,还是用架子架的大平板,遥控器需要增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小的平板天线,还是用架子架的大平板,遥控器需要增程吗?

14DBI平板比较小,不需要架子,16DBI平板效果好,不过比较大了,最好架子。遥控肯定需要增程的,可以考虑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