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调参问题

楼主(2016-02-12):
飞机重量发生改变是不是pid也不同,我飞机有时候挂云台有时候不挂云台。。

网友A:
最优pid确实会不一样。每次下地换电池后,因为电池位置变化,也会产生略微改变。但在载荷内,一个云台的重量,不会导致飞机由好飞变得不好飞。建议在携带云台的情况下调教pid。。因为可能不带云台时的pid,在带云台时,自稳不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优pid确实会不一样。每次下地换电池后,因为电池位置变化,也会产生略微改变。但在载荷内,一个云台的重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哈哈,多交流

网友:
嗯,慢慢调吧

网友:
要是植保机一次有10公斤的变化 会不会pid每次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