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20A电调,是不是用2mm香蕉头就够用了?

楼主(2016-02-12):
问个简单问题,20A电调,是不是用2mm香蕉头就够用了?
看参数,2mm香蕉头载流好像是20~40A。这个数据靠谱不?

网友:
还是用3.0的吧。那个数据看看就好了,估计人家测试用的香蕉插是xt60那种,公头是一体的,不是那种分体式的

网友:
其实2.0的是够用了,只是用的不多!

网友:
焊上最把握。

网友:
直接焊接不用香蕉头

网友:
其实2.0的是够用了,只是用的不多

网友:
2.0足够了吧~~~~~~

网友:
2.0的够了。记得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