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电调

楼主(2016-02-12):
自己组装了一个四轴用的是xxd电调用的是30a但是有两个是坏的所以想换成好盈或其他的,我听别人说xxd的30a等于是20a请问其他好牌子的电调用几a。              电机是新西达22121000kv       电池是狮子牌3s2200毫安的。

网友:
…电机换2212大疆的,电调乐天20

网友A:
2212-2216电机800-1000KV的用2S-4S 20A电调就够了,好盈乐天20A不错稳定线性好轻,才14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2216电机800-1000KV的用2S-4S 20A电调就够了,好盈乐天20A不错稳定线性好轻,才14克 ...

我这个电机行吗?

网友:
我告诉你,你这一套就不要想着升级了,浪费钱,新手总是这样,都是过来人,看你听不听咯。到最后还是得上精灵或者自组航拍机。有啥不理解的加我QQ10644904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行吗?

电机XXD这种容易射桨,要自锁或者上防松螺母的电机座,上3孔碳桨的也可以,最简单的的是仿精灵电机上紧灵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