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f3飞控电机转速异常

楼主(2016-02-13):
本人新人菜鸟一直,由于穿越视频中毒,春节期间自足一个850,软件调试电机行程正常,但是用遥控解锁后,轻推油门到刚刚启动,这时3号电机转速会一直飙升到做大油门其他三个电机正常,陀螺仪都校正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前辈帮帮忙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校正电调行程

楼主:
电调行程在cleanflight中已经校正,是不是还必须通过遥控校正一下。

网友:
pi d问题吧?

楼主:
pid  这个我最晕我用的是默认,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
飞控安装方向与设置一致吗

楼主:
飞控方向和机体是一致的

网友:
通过遥控校正一下。每个电调拆下来分别连接遥控接收机 校准

网友:
用遥控器校正电调行程,然后校正飞控的水平。

网友:
调节PID,我的刚开始也是不稳定,PID调节后稍微好点,我飞机起飞前,左边先起来,但还是平的

网友(2016-03-15):
引用 楼主:
电调行程在cleanflight中已经校正,是不是还必须通过遥控校正一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说的是在地面站上自稳没上桨的情况吧,,没事正常

网友(2016-04-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高速电调就不会了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一边,很大的可能你那个电调有问题。换个电调试一试!是bl固件的电调的话重新刷固件试一试!

网友:
你试试接着地面站  先做个水平校准 和飞机方向校正, 然后直接通电解锁  加油看看。

我原来是飞机不水平或者解锁时飞机方向有些偏斜才会这样, 实际不影响飞行。

网友(2016-06-24):
飞机水平要校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