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里面的四轴,六轴等飞机图标可以更换成其他图案吗

楼主(2016-02-14):
我想把地面站里面的图标换成我自己的图案  ,不知道行不行,可以从原程序里面改动吗?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图标文件,把你的图标制作成原文件一个格式和名字替换

网友A:
可以,源程序里修改,记得把修改后的图片放入images这个文件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源程序里修改,记得把修改后的图片放入images这个文件夹中

有程序包吗?没找到

网友B:
可以,甚至不用动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甚至不用动源码

求具体点,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具体点,没玩过

在软件文件夹里找图片文件,替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软件文件夹里找图片文件,替换掉就可以了。

ok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直接替换,不修改路径的话图片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替换,不修改路径的话图片会消失

路径是从哪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