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用北斗gps(据说相当于m8n gps)

楼主(2016-02-14):
最近逛某宝,想选择一个apm2.8可用的gps。发现正版m8n gps的200元,m7n得125元左右。于是找到了北斗GPS模块 U-BLOX8代芯片。说是支持飞控的。于是乎。。。但发现接线较麻烦看了一些资料可以用5p接口(apm),6p接口(pix) 接法如下
估计是不能有罗盘功能了。

北斗GPS模块 U-BLOX8代芯片

接口

接口

楼主:
这是完全可以的,apm2.8有内置罗盘

网友A:
个人感觉,省钱有时候就是花钱的开始^_^

估计朋友刚开始玩,机器就更要稳定和可靠。老手就不说了,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个北斗要是价格足够便宜倒是可以试试看,成品M8N的GPS带罗盘,130左右就可以拿到,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省钱有时候就是花钱的开始^_^

估计朋友刚开始玩,机器就更要稳定和可靠。老手就不说了,爱怎么 ...

118元 好的下次有需要找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省钱有时候就是花钱的开始^_^

估计朋友刚开始玩,机器就更要稳定和可靠。老手就不说了,爱怎么 ...

想要一个m8n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8元 好的下次有需要找你哦

我是说成品,有兄弟认识做淘宝的,直接拍,让老板改价。不是DIY的,DIY的要自己再折腾壳子,麻烦^_^

网友B:
没有罗盘好鸡肋 自己在GPS上面加层板放外置罗盘好了

网友A:
站短联系,或者模友之吧官方群联系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成品,有兄弟认识做淘宝的,直接拍,让老板改价。不是DIY的,DIY的要自己再折腾壳子,麻烦^_^ ...

那好 过几天我就会找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罗盘好鸡肋 自己在GPS上面加层板放外置罗盘好了

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短联系,或者模友之吧官方群联系我就行。

发我一个链接谢谢

网友C:
今天还想着北斗能不能用于航模呢,楼主这么快就上了啊

网友D:
这不是北半GPS,芯片还是U-BLOX厂家的,8代,估计就是UBX-M8030了。楼主有兴趣可以查下这个芯片资料,这个芯片是支持北斗模式的,但是也得飞控能支持才行的。淘宝上所有采用UBX-M8030芯片的GPS模块,都可以叫做U-BLOX 8代,U-BLOX原厂的话,就是M8N,其它厂家叫法不一样而已。以前有帮一个朋友改过这种GPS接头,是7代的芯片,GPS原是U2飞控上用的,朋友让改下接头用在APM上。但是测试性能相当于U-BLOX 原装模块的6代。不知楼主这个如何?

网友:
相当于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站短联系,或者模友之吧官方群联系我就行。

老晋版主好人啊,支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北半GPS,芯片还是U-BLOX厂家的,8代,估计就是UBX-M8030了。楼主有兴趣可以查下这个芯片资料,这个 ...

对 是8030的芯片 我也搜到m8n的芯片也是80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还想着北斗能不能用于航模呢,楼主这么快就上了啊

网友F:
其实,apm和pix度是4根线,换一个6p插头就可以把apm的换pix的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省钱有时候就是花钱的开始^_^

估计朋友刚开始玩,机器就更要稳定和可靠。老手就不说了,爱怎么 ...

那么好,到时候,买一个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apm和pix度是4根线,换一个6p插头就可以把apm的换pix的用了

这个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晋版主好人啊,支持一个!

多谢朋友!

好人谈不上,有些东西可以帮模友买便宜点而已^_^

网友G:
貌似不是那么回事。从根本上说,北斗的精度不如gps高,使用北斗相当于M8N,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不是那么回事。从根本上说,北斗的精度不如gps高,使用北斗相当于M8N,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Ublox NEO-M8N-0-001 第八代 北斗GPS模块 带罗盘 适合APM飞控

网友H:
据说北斗是双向的,必须飞控上发数据给卫星,好像没有支持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据说北斗是双向的,必须飞控上发数据给卫星,好像没有支持的飞控

这个都不清楚了

网友I:
打算买一个兼容大疆naza lite(已刷成v2)的M8N GPS,现在手里的非凡G2(m8n)用起来感觉实在不稳定,也不知道到底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算买一个兼容大疆naza lite(已刷成v2)的M8N GPS,现在手里的非凡G2(m8n)用起来感觉实在不稳定,也不 ...

表示没用过大疆